求联想L193W MCU数据

楼主(2012-05-09):
BIOS芯片是 MX25L1005C,板号是200-100-L192W REV:S2H 2006-10-11,图片缩小了有点变形,麻烦各位传个吧谢谢!

网友:
耶怎么没人啊!

网友A:
这个不知是不是你要的,试一下吧。

(联想193W宽屏)LC_Novo_TSUM16AWL_SAM190M2_V0.26_1218_MP.rar

网友:
这个不是BIOS吧,怎么看像显示器驱动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是不是你要的,试一下吧。

谢谢了,刷了没用,原来是底色发红,刷了过后直接不亮,电源等一闪一闪,刷回原来的OK,但还是底色发红!

网友:
你试试这几个

网友C:
不一定是软件问题,各种液晶显示器维修过千千万万,没有几台要刷写软件的,底色偏红可能是灯管或屏本身问题,可以恢复出厂设置看看;实在不行,拆了屏看看灯管是发白色的光还是暗红色的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软件问题,各种液晶显示器维修过千千万万,没有几台要刷写软件的,底色偏红可能是灯管或屏本身问题 ...

开机联想LOGO颜色都对的,菜单颜色也对的!

网友:
换一颗空白24C系列存储器试试,也许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刷了没用,原来是底色发红,刷了过后直接不亮,电源等一闪一闪,刷回原来的OK,但还是底色发红!

进工厂模式调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