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JU不定时黑一下,3秒后自动恢复 "维修

楼主(2012-05-09):
故障机:长城M9WJU晶显示器
故障: 不定时黑一下,3秒后自动恢复
维修过程:
1、        排除电建漏电
2、        用套件点屏  证明屏是正常的
3、        用通用驱动板代换后,证明电源一体板也是正常的。电源一体板高压部分采用OB3306QP控制芯片,查发现4脚的过压保护脚已经接地。更加证明了灯管虚汗造成的故障。
4、        查原装驱动板,无发现故障点。采用干扰法用风枪吹控制ON信号的三极管、MCU均为出现原故障。用手触摸个电容都没问题。当无意中摸到晶振时候,故障出现,“黑一下,电源指示灯正常”。
心中大喜,以为晶振坏了,找个换上。再次摸晶振,故障依旧。大喜之后的大落出现了。
原来这是手接触改变了波形所致。
5、        痛定思痛,到底哪里的问题呢?除了MCU温度过高意外(50多度),不没发现别的异常。是不是温度过高所致呢?科学的发展很多都是先提出猜想,再用事实验证。给MCU加个散热片试试,加上半天未出现黑屏现象。
是温度吗?别的驱动板的温度也很高呀?这个故障本身就是不定时出现的,是不是故障点还是个未知数。望过的高人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
程序坏了驱动板主芯片是小1P的

网友:
今天修了个同型号的长城m1931。待机按键漏电不开机,换按键后还是不开机。开机按键引脚无电压。判断是小芯片坏了。换了块通用板。

网友A:
程序坏了 刷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更加证明了灯管虚汗造成的故障??没看明白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坏了 刷程序就可以了

程序坏了,还能正常工作吗?他的程序是不是类似于BIOS呀!若BIOS损坏,是开不来机的呀!

网友:
修到一台联想 L15E 之前是不定时(大慨半小时左右)屏闪无图像,飞线屏供电后出现半小时左右闪一下提示无信号输入又正常显示,没找到原因给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