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开机几分钟就死机。什么都不可以动

楼主(2012-05-09):
hp v3000 开机几分钟就死机。什么都不可以动
死机

网友:
什么都不可以动是指?

网友:
如果是独立显卡 那可能空了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 答案太广了。你要说清楚点。你试下在BIOS里会不会死 散热正常不风扇转不转。系统有没有排除过

网友:
测测温度,看是不是太高热保护了。还有查查CPU供电可稳定

网友:
温度烫不烫 可能是系统跟硬盘

网友:
如果各个电压都正常的话,还是老问题-----显卡!

网友:
说清楚一点?V3000有很多种芯片组的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我不在现场,我怎么知道???

网友:
要么把图发给我们看看

网友:
进BIOS都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