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画面跳

楼主(2012-05-09):
一杂牌显示器有画面,颜色偏红,画面跳的厉害,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会引起发红 先换灯管试试吧

网友:
灯管漏电  屏幕偏红灯管老化了  换灯管吧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

网友:
楼主你还是先不换灯管,虽然发红是灯管老化,可是画面跳不是它的原因。你反正是要维修的,先拆开测下各个电压。

网友:
先测下灯管的电压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容暴了 供电不正常 ,不过最终还是要换灯管

网友:
灯管…治好偏红…换好试…看有没有电容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