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昂达P31主板维修 开机两秒后反复重启 循环跑码

楼主(2012-05-09):
求助中:昂达P31主板维修 开机两秒后反复重启 循环跑码
主板型号就是P31 v1.0 短接开机针后跑码FF-80-84  有时候能看到C1 ,拔掉电源4pin插口 风扇就能一直不停的转。
拔跳线 扣电池 压桥 压座 都不行。也没见外伤 也没见哪点生锈!
于是换了个晶振不掉电了 但是不跑码,趁着不重启赶紧量了一下电压,各项电压都正常。心里非常激动 想着肯定换上去的晶振也不管用 就想再换一个晶振 嘿嘿
换过以后直接跑码了也不重启了,就是有时候关机以后 还会自动开机- - 郁闷!! 再开几次机 又出新毛病了 必须自动重启一次才能正常开机。 于是把两个谐振电容也换了 换过以后又恢复到老毛病了 反复重启! 郁闷至极 南桥型号82801GB  inter的南桥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反正压桥没反应 。
主板一直重启这毛病 弄的我很头大 无从下手  帮小弟出个注意吧! 呜呜 修好之后朋友说请我倒台球 哈哈 修不好挺丢人的 都是朋友关系特别好 高手指点下吧!

你测下USB的阻值下看看,我前天联欢2个82801GB,都是有一组USB阻值异常才换的SB!

网友:
出师不利 倒霉蛋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用风枪吹热南桥,再开机看看是什么现象。

网友B:
换IO看看,或者加焊下IO

网友C:
刷BIOS试试   昂达的板很容易BIOS丢失   尤其最新的板子

也可以换个I/O看看
不仅仅是onda,MSI也一样!
我感觉也是这样

网友:
82801GB 是最容易坏的桥了。。。。

网友:
上月修过一箱昂达板中,记得好像有几长也是有这个问题,都是刷BIOS和换IO就好了。楼主你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吹热南桥,再开机看看是什么现象。

谢谢回答,小弟请教一下,吹热南桥再开机的目的什么?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不?没问题的话刷个BIOS吧,桥的问题应该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试试   昂达的板很容易BIOS丢失   尤其最新的板子

我觉得不像是BIOS的事儿 因为论坛里面有个和我情况差不多的  也是自动重启 听他说是BIOS刷了不行,算了 明天我也试试吧 反正没思路。谢谢不吝赐教 么么!

网友:
期待楼主,把问题解决分享一下,建议换个南桥看看,GB的南桥问题多多呀

网友:
lz修好。来说下结果啊

网友D:
像这种问题 就得查触发电路了

网友:
修好肯定说   放心吧大家 明天修好 我第一件事就上论坛说怎么修好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问题 就得查触发电路了

怎么查 ?

网友:
P31的主板南桥容易出问题,不稳定,建议换南桥

网友D:
怎么讲呢,我是去过基地学习的,有IO的查IO触发脚位,你这属于掉电反复重启,应该就是触发电路上了。IO都有触发脚位的比如8712 75-72-71-76就是开关------IO75------IO72给南桥----南桥回来给SLPS3到71----76拉低绿线。我自己制造过故障,曾经我把75关的连线割断(故意的),发现自动上电而且不断重启。查PWR有电压,75为持续低电平,无跳变,IO错认为常接开关针,导致不断的开关机。接上线好了,这种饼哥发的教材上面写的非常详细。我刚开始还以为饼哥给的教材也就那样吧,后来真上手了,发现我能考虑到的,书上都有真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讲呢,我是去过基地学习的,有IO的查IO触发脚位,你这属于掉电反复重启,应该就是触发电路上了。IO都 ...

是75到开关的连线割断,割断就自动上电,而且跑码

网友:
楼上说的吹南桥如果正常应该是南桥虚焊

网友:
BIOS的查能性最大,刷BIOS吧,电压都正常了,也有跑码,刷BIOS可能可以修好。

网友E:
大清早一来 开机又正常了,关机以后也不再自动开机了 一切都正常了。 第75脚有跳变 正常。 这下我郁闷了 这板子不稳定,昨天下午临走前还一直重复启动的 唉  虽然能开机 但是顾客抱回家 肯定用不了几天还会出现老毛病的, I/O 南桥 BIOS 应该都没问题吧 ?? 不行我加焊下南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IO看看,或者加焊下IO

IO怎么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清早一来 开机又正常了,关机以后也不再自动开机了 一切都正常了。 第75脚有跳变 正常。 这下我郁闷了  ...

加焊什么南桥啊,记得那时候快过年有一客户拿来一主机,开机无反应,一看南桥鼓起个小泡,一定南桥坏,就要客户丢这里了。因为快过年了,所以忙,没顾得上,结果客户过罢年,来拿机器的时候,竟然神奇的点亮了,我勒个去,直接问客户要80块维修费,下次还是这毛病加50给你换块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怎么加焊?

大哥你玩我的吧。你讯维学员不会不知道的,像换IO一样把IO的脚都焊一遍

网友F:
楼主做事不够坚决怕这怕那的!刷一下BIOS都怕,你做桥不是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做事不够坚决怕这怕那的!刷一下BIOS都怕,你做桥不是更麻烦?

不是怕 我只是不想做没有意义的事! 昨天BIOS也刷了 IO加焊了 南桥也加焊了 电容换完了- - ,还换错俩电容  妈的 我以为全是1000 6.3的 草 有俩470.16的 没注意,开机一会直接一股怒气冲天了 - - ,不修了 操,我也就郁闷了  你们修主板也是这样吗? 刷完BIOS 加焊南桥? 加焊不行换南桥? 再不行换I/0 ?? 你们修个主板多少钱? 值得不值得?

网友:
循环跑码,我一般先刷BIOS

网友:
BIOS问题,刷BO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