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测试报全错

楼主(2012-05-09):
悲剧啊,加焊下A31显存,竟然报全错

网友(点评):
有一显存被你加焊短路了

网友:
只加焊A31那顆DRAM嗎?
照理說不會影響到[C] 的顯存!!

同意楼主: 3.5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如果把地址线焊短路了,当然会引起全部报错。

网友:
是什么样的显存?   BC14吗、

网友:
很显然核心虚焊所致,不然不会热一下全部报错了

网友:
要是把地址线搞短路了的话,看看是个什么结果。

网友:
不要用风枪直接吹,温度但高了,要用BGA

我就是用风枪,9.5成功率

网友:
是的,我只用风枪加焊了下A31通道的显存,就全部报错了,至于说是GPU核心虚焊,在加焊显存前,我已经用BGA加焊过GPU了的,

网友(点评):
是显存的公共部份(如显存的REF等)

网友A:
很可能你把那颗显存下面的地址线搞短路了。地址线如果开路的话,整片显存全报错,如果短路,那就是卡上全部显存报错。你只要拆掉A区0-31显存,再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地址線 頂多00-31 位置線 A全 00-63,看卡上的線跑 更清楚!!

网友:
明白了,谢谢各位了,我拆下来测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你把那颗显存下面的地址线搞短路了。地址线如果开路的话,整片显存全报错,如果短路,那就是卡上全 ...

看11期荣生的回复,都能学到不少东西,顶!

网友:
核心值球吧!!都报错只有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你把那颗显存下面的地址线搞短路了。地址线如果开路的话,整片显存全报错,如果短路,那就是卡上全 ...

我說的就是位置線,位置線A跟C就是分開的!!
要是 [A] [C] 全報錯 那DRAM吹壞 導致電源短路才會全部報錯!!
不過回焊後 我們都會先量電感 沒量就上電 其他DRAM也有機會燒光~沒量電感要不就是老手 信心十足 , 要不就新來的員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你把那颗显存下面的地址线搞短路了。地址线如果开路的话,整片显存全报错,如果短路,那就是卡上全 ...

我說的是位置線,但位置線A跟C就是分開的!!
要是全報錯 那DRAM吹壞 地址線只會影響 [A]00-31 或是 32-63 不會全
但是A C 都雜 電源短路才會全部報錯!!
不過回焊後 沒量電感就上電 其他DRAM也有機會燒光~

网友:
重新植球 就好了啊

网友:
建议重置,GPU短路的话上机会保护的.

网友:
重新植球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