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有BIOS的芯片在电脑上热插拔为什么刷不进本机BIOS

楼主(2012-05-09):
有一只从别的电脑拆下的BIOS芯片,想用它复制一只备用BIOS芯片。把自己的BIOS备份了,然后拔下自己的芯片,插上那只芯片,用备份的BIOS刷新,试了几次怎么也刷不进去(删除错误)。请有经验的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进PE也可以刷BIOS的 那必须是你把别人的BIOS装在自己的机器上 运行PE先备份别人的BIOS  然后再用自己的BIOS开机运行PE 进行刷新了

网友:
买个编程器吧哥们,虽然用的不多,但是没有它是万万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