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有BIOS的芯片在电脑上热插拔为什么刷不进本机BIOS

楼主(2012-05-09):
有一只从别的电脑拆下的BIOS芯片,想用它复制一只备用BIOS芯片。把自己的BIOS备份了,然后拔下自己的芯片,插上那只芯片,用备份的BIOS刷新,试了几次怎么也刷不进去(删除错误)。请有经验的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你的板子不支持热拔插的,童鞋别浪费精力了,还是老老实实用编程器刷吧

网友:
BIOS芯片是同一类型号吗?应该是电压不同。

网友:
我一直用编程器,很好用,130多元的淘宝上有。

网友:
有的5V有的3V,不一样

网友:
必须要用BIOS机刷的吧?还是不要乱来的好

网友:
还不错的!!!最是要收费!!!!

网友:
写入bios时提示'Bios binary file check sum err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备份出来的BIOS文件不正确

那只芯片原来装的是P4P800,想给他装865GVM9,给我的机子留个备件,装不进去,写入时提示:Bios binary file check sum error'

网友:
备份bios没问题,芯片没问题,新篇里原装的P4P800BIOS也没问题

网友B:
150买的编程器,经常刷不进去,确定型号电压都没选错,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买的编程器,经常刷不进去,确定型号电压都没选错,晕

在电脑上热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