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换高压板后,显示器很暗很暗~~~~求助

楼主(2012-05-09):
联想20显示器,灯管罩是塑料的,型号没记住。电源板是长虹牌高压一体,型号e169373,双灯小口,这个显示器通病就是:灯管一头虚汗,烧焦烧断灯管线。

修过好几个,都是换上灯管,做好绝缘,一起就ok了。今天的不一样,换好灯管后,用测灯管工具测试正常,就装机,可是装上后发现灯管一头不亮,上下都是。拿来2条号灯管测试一样故障,说明我换上的灯管没问题,那就是高压问题,我查看一下,没弄明白,直接带上高压板,点亮后发现屏幕很暗很暗,这个暗,是相对与正常的亮度的,还是可以看清桌面,就是亮度低,还有波纹一波接一波,我接上adj还是一样毛病。

大家帮帮忙,看看咋回事?

网友:
改一下高压吧

网友:
全部换试试

网友:
皮圈套上了吗

网友:
套上了。 绝缘也做的很好,就是电源的问题,我用这电源去点另一个液晶屏,也是同样故障

网友:
你查一下开启信号5v正不正常

网友A:
不用考虑 加个通用高压板。现在时间更值钱。

网友B:
l联想双灯的板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故障。有波纹又可能换的灯管没焊接好。还有用双灯的都是高亮灯管。换高压板要看控制信号电压时多少。一头亮一头部亮,是高压不足,查高压线圈和线圈输出端的电容(3KV 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 加个通用高压板。现在时间更值钱。

现在就是加完后有点问题,屏幕亮度低,adj也接了。还有波纹,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纹波就是滤波不良

网友:
电源的问题,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你灯管换对了吗?

网友:
有点额显示器电源供电不稳定或者功率不够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检查下电源部分

网友:
把电容干掉

网友:
所有电容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联想双灯的板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故障。有波纹又可能换的灯管没焊接好。还有用双灯的都是高亮灯管。换高压板要 ...

我用电源适配器+高压板 自制的点灯管工具测试,灯管亮度正常,屏幕不闪.肯定是电源还有问题

我测试电源板上on/off开机时电压是2.7左右

“高压不足是,查高压线圈和线圈输出端的电容(3KV 12)” 具体解释一下这句话,谢谢!

网友C:
换升压线圈试试80GL-19T或80GL-24T

网友D:
高压线圈阻值都一样吗?

网友E:
高压不足哦,,,,,,手动调亮度试试。

网友F:
该高压板   原来的断掉了吗   亮度调节接上了吗

网友:
可能是电源板供电电流不足

网友:
高压线圈有问题,还有高压线圈输出端,不是跨接一个电容吗?还有线圈输出接到灯管接口处也有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该高压板   原来的断掉了吗   亮度调节接上了吗

我也考虑这个问题了,原来的没断掉,请问如何断啊?

我一直都是直接用高压板接上去,没断过啊

不过我把那个16脚芯片和高压包拿下来了。完后测试还是一样故障,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压不足哦,,,,,,手动调亮度试试。

手动调节亮度,是说按键板调节亮度么?这个通过观察调节是调节不回来的,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线圈阻值都一样吗?

只有一个高压包。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升压线圈试试80GL-19T或80GL-24T

这个手头没有,所以直接上的高压板

网友G:
改个通用高压条试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个通用高压条试下啊。

最后确定是高压板是坏的

当时手里只有一条,后来弄个新的,换上后好了。感谢大家支持哈哈

网友(点评):
修这么多,也没有这么费劲,高压条,我一下就买20条,还是多备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