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7236 2.5 无pwm en信号

楼主(2012-05-09):
一个V星 7236  2.5版本的    6566pwm芯片的  36脚没有 en 开启信号 供电什么的都来了en就只有0.06吧   就是不知道那个坏了 。。也想请教下各位大师。。。像这种线路的小三极管什么的坏了怎样去判断那个坏了。。。这一个信号一条线都不知道是那个开始坏的。。只知道是en信号没来。。。恳请各位大师指教下

网友(点评):
查VRM_GD信号为什么低了,正常这个信号应该是高的!你重点总线电压1.2 正常吗?

网友:
汗!还有个C1007的滤波电容你量了没?可能是电容击穿对地短路了。

网友A:
VID_GD#应该是低电平吧。可能是VID_GD#这边的逻辑错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_GD#应该是低电平吧。可能是VID_GD#这边的逻辑错误吧。

应该是高电平的,低电平有效

网友B:
量下R1002是不是好的?断开Q1001看看VID_GD是不是高电平,Q1001是个NPN型的三极管,别换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下R1002是不是好的?断开Q1001看看VID_GD是不是高电平,Q1001是个NPN型的三极管,别换错了

谢咯 明天试试  如果 低电平 就是后面还有坏的 如果高电平 就是1001坏了  对吧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中,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回帖的高手:1、VID电压识别后,CPU电源IC接收到PG信号,然后再发出VRM_CLK信号到时钟,同时发出VRM_GD信号到ICH南桥,南桥在正常情况下收到CPU电源IC发出的VRM_GD好信号和I/O发出的另外一个好信号,接着就会发出CPU的PG好信号我这样分析对吗?问题2、那么如楼主说的这个EN开启信号时序是在那个阶段开始发出。麻烦会的人帮解释一下。

网友:
我只知道南桥收到两个好信号一个是CPU供电IC给的,一个是I/O给的,然后南桥发出复位给北桥,北桥再发出CPU的复位信号,同时南桥也发出CPU_PG信号。

网友:
还不错的!!!最是要收费!!!!

网友:
多的东西全给拆除了就留一条过去的应该就知道那个东西挂了。

网友:
看到msi就怕,简直就是炸弹

网友:
图上IC是ISL6312,你的描述怎么是6566呢?

我曾经修过一块板,二修的,也是量到6566的EN电压不对,后来对照图纸发现原板根本就不是6566,可能是上家没那个芯片,随便找一个脚数同样多的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下R1002是不是好的?断开Q1001看看VID_GD是不是高电平,Q1001是个NPN型的三极管,别换错了

拿掉有2.65v高电平。。。别的主板同位置的找了个一样型号的上上去照旧  换了几个三极管也一样的,。。。旁边的电阻电容也都换了 还是一样的。。。vid只有3个 有1.17v 有几个都没来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修好的只是我技术还不过关  。。哈哈  大师们多多指教

网友C:
把Q1001拆后,B极是多少伏?是低电平吗,如果是的话,哪就是你的管理IC坏了!

网友D:
可能VRM芯片内部击穿了吧!把EN脚挑高再测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回答8楼,EN信号是在总线电压正常情况下,通过电路转换成VTT_PG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Q1001拆后,B极是多少伏?是低电平吗,如果是的话,哪就是你的管理IC坏了!

拆了en是个1.14的高电平  各电压正常 有复位 不跑码。。。。相当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VRM芯片内部击穿了吧!把EN脚挑高再测是否为高电平

拆了 en有1.14v  各电压正常。。、有复位不跑码、、、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