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总结下下长城电源不启动的故障。望师傅 大侠赐教

楼主(2012-05-09):
        我来抛个砖 近来发现长城电源短接紫线5V 绿线5V不启动故障偏多 形形色色 同一个故障 但是坏的地方都一样 顾开此贴 总结

    5V 绿线5V不启动故障

   1~~  启动电阻 问题 一般都是22K

   2~~  7500B 附近的2个三极管 C1815

   3~~剩下的大家共同探讨 踊跃参与

   4~~KA7500 坏 感谢社友

补充内容 (2012-5-14 15:18):
感谢大家的踊跃参与,但是这样的技术贴还被某些所以的管理人员 扣我20分  是在是心寒

我修了几百个长城电源,绿线都是3.65V

网友:
hao好经验,知道收藏

网友:
大家踊跃参加呀~~~

网友:
电源没修过  路过学习

网友A:
1~~  启动电阻 问题 一般都是22K
你指是哪个启动电阻?
如果是5VSB的启动电阻,绝不可能是22K。

网友:
谢谢参考意见,

网友B:
启动电阻一般都是3个220K的吧,没见过22K的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
5VSB的启动电阻一般都是220K的吧.这个我前几天才修到一个的,是22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启动电阻 问题 一般都是22K
你指是哪个启动电阻?
如果是5VSB的启动电阻,绝不可能是22K。

谢谢指正  打少了一个0 是220K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阻一般都是3个220K的吧,没见过22K的

是220K 的 打少了一个0 谢谢指正

网友C:
今天来刷,怎么没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来刷,怎么没分呀

别刷了 我自己帮自己顶了一个 管理员说我恶意灌水直接扣我20分

网友:
感觉 修台式电源也复杂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  启动电阻 问题 一般都是22K
你指是哪个启动电阻?
如果是5VSB的启动电阻,绝不可能是22K。

还是长城网星电源 炸了2个13007 换上2个13007  烧断一个1.2欧电阻 换一个1.22欧电阻 烧一个均匀电阻 也换上了 7500B 也没坏 339也没坏 光耦也换了 7500B 周围那个2个C1815 也换了 就是紫线 5V 绿线4.9 短接 电源没反应 断开7500B 第三脚 保护 短接 还是没反应 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阻一般都是3个220K的吧,没见过22K的

还是长城网星电源 炸了2个13007 换上2个13007  烧断一个1.2欧电阻 换一个1.22欧电阻 烧一个均匀电阻 也换上了 7500B 也没坏 339也没坏 光耦也换了 7500B 周围那个2个C1815 也换了 就是紫线 5V 绿线4.9 短接 电源没反应 断开7500B 第三脚 保护 短接 还是没反应 怎么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是长城网星电源 炸了2个13007 换上2个13007  烧断一个1.2欧电阻 换一个1.22欧电阻 烧一个均匀电阻 也换 ...

注意测试7500B第4脚电压变化、还有第8、11脚电压变化。第12、13、14、15脚、第1、2脚电压都要测量,和参考数据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测试7500B第4脚电压变化、还有第8、11脚电压变化。第12、13、14、15脚、第1、2脚电压都要测量,和参考 ...

7500B 我都换了 断开过保护脚 还是触发没反应  稍后 我上这7500B 所有脚的 电压给师傅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注意测试7500B第4脚电压变化、还有第8、11脚电压变化。第12、13、14、15脚、第1、2脚电压都要测量,和参考 ...

怪事了 电源我什么都没碰  结果 紫线 2.3V 绿线 00V 怎么办? 电压还没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怪事了 电源我什么都没碰  结果 紫线 2.3V 绿线 00V 怎么办? 电压还没测试

先把5VSB修到正常了再动别的部分。不然越修越乱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