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cw9突然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2-05-09):
             今天客户抱来一台飞利浦190cw9的显示器,现象是突然无信号输入,黑屏后重启电脑才能好。
   各位大侠帮帮忙,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地方坏了。谢谢

网友:
当无信号时,把行场信号,量一量

网友:
“现象是突然无信号输入,黑屏后重启电脑才能好。”
重写数据试试。

网友:
我怎么感觉像是主机有问题啊。有没用其他正常的显示器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