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一条富豪512M DDR2 667 内存 SPD刷坏了

楼主(2012-05-09):
有一条富豪512M DDR2 667 内存 后来手贱把金泰克1G的 DDR2 667 刷进去了......开不了机   怎么再刷回来么?编程器可以刷么?求救...

网友A:
找根好条和坏条一起插到主板上看能否开机,或进入WINDOWS能否识别l9999再座定夺。实在不行只有热插拔了

网友B:
编程器可以刷的。最好有适配器。
希望你有正确的SPD数据

网友C:
热插拔就可以了,不过要下载相应的spd文件,用thaiphoon burner刷新。

网友:
这个我还没玩过,呵呵!不过你备份了的话,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根好条和坏条一起插到主板上看能否开机,或进入WINDOWS能否识别l9999再座定夺。实在不行只有热插拔了

插上就开不了机阿:内存?可以热插拔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可以刷的。最好有适配器。
希望你有正确的SPD数据

没有spd文件怎么办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插拔就可以了,不过要下载相应的spd文件,用thaiphoon burner刷新。

内存,真的可以热插拔么?

网友:
有待进一步加强训练

网友C:
可以热插拔,不过要短平快,先用好内存开机,在进系统之前,把坏内存插进去,插之前可以把内存先放槽的上面,但别插进去。刷的时候,注意地址别搞错了,两个槽的有50h和51h两个地址。

网友A:
呵呵,说句实话热插拔有风险,而且LZ未备份SPD的还要找一样模组的SPD,并且有的内存模组上的EPROM不支持直接在主板上擦写,如必须强烈建议从新买根2手的,20元而已,如LZ想试试可要想清热插拔内存绝对比热插拔硬盘或BIOS芯片的风险要大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热插拔,不过要短平快,先用好内存开机,在进系统之前,把坏内存插进去,插之前可以把内存先放槽的上 ...

好的,谢谢,回头我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说句实话热插拔有风险,而且LZ未备份SPD的还要找一样模组的SPD,并且有的内存模组上的EPROM不支持直接 ...

网上的spd可以用么?

网友:
找一条可以正常使用的内存  开机进入系统   然后把刷坏了SPD的内存   平着装进去      然后用SPDTOOL  软件刷写新的bios  进去好了

如果需要软件  你PM我  我这个版本的SPDTOOL 可以再 64位windows 7 下面使用

网友A:
可以的,或者找一根底板相同的内存用SPDTOOL读取SPD信息,很多牌子的内存都用的相同的模组相同的底板,只不过LOGO打的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或者找一根底板相同的内存用SPDTOOL读取SPD信息,很多牌子的内存都用的相同的模组相同的底板,只不 ...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