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才开始修液晶显示器,技术不行

楼主(2012-05-0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独立的液晶电源板,把+5V和ADJ短接就可以启动电源板吗,5V和12V要接假负载吗?如果需要,接多大的。谢谢

网友(点评):
我们这修显示器是直接换驱动板和高压板的。。。

网友A:
什么叫启动电源板?电源板5V和12V是一直有输出的呀,空载都有输出,而点灯管的高压则需要给ON/OFF一个高电平。
ADJ是调整背光亮度的

你是修液晶电视?那个才有开启电压

网友:
多看资料吧,一般12V是供电高压条的,5V是供电驱动板的,如果电源板上有12V/5V/GND/ADJ/EN等脚就是电源与高压板一体的,驱动板上会有ADJ/EN信号控制高压条的

网友:
既然你是新手,我也是新手过来的,补充一下,ADJ/EN分别是高压条的亮度控制/ON/OFF开关,由驱动板输出控制。

网友:
多学习下吧 先把基本的原理整明白了
我现在还在学习呢 +

网友B:
谢谢了 就是个电源板,但为什么标有ADJ,OFF/ON.它能空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就是个电源板,但为什么标有ADJ,OFF/ON.它能空载吗

这种电源应该是通入220V就直接输出的呀,不需要开启信号。
没有高压逆变电路的,不应该有ADJ脚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就是个电源板,但为什么标有ADJ,OFF/ON.它能空载吗

既然如此,你的图片没有拍完整,不过根据经验分析电源板上有两组插座,一组:12V/GND/ADJ/OFF/ON共4个脚去高压条的。第二组:5V/GND/ADJ/OFF/ON共4个脚去驱动板的。这两组的ADJ/OFF/ON在电源板上是连通的,与电源板无关,只是起到桥接作用。ADJ/OFF/ON信号是由驱动板过来经过电源板再到高压条的,为了方便装配和布线,才这样设计的,电源板单独空载是可以的。12V/5V分别对GND输出是有相应电压的。单独电源板空载ADJ/OFF/ON是无电压显示的。我这样解释你能理解不?不知道你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B:
但它插针旁标有OFF/ON,ADJ,GND,+5V,+12V.再请教一下,能空载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启动电源板?电源板5V和12V是一直有输出的呀,空载都有输出,而点灯管的高压则需要给ON/OFF一个高电平 ...

小弟同样是新手,想请教:您的意思是指我飞一根线拉个5V给ON/OFF也就可以点亮灯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它插针旁标有OFF/ON,ADJ,GND,+5V,+12V.再请教一下,能空载吗。谢谢

能的。刚才已经说了,12V/5V分别对GND输出是有相应电压的。单独电源板空载ADJ/OFF/ON是无电压显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如此,你的图片没有拍完整,不过根据经验分析电源板上有两组插座,一组:12V/GND/ADJ/OFF/ON共4个脚去 ...

太感谢了,就是有两组插针,把我搞晕了。多谢你的详细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了,就是有两组插针,把我搞晕了。多谢你的详细指导

不用谢,我也是从新手过来的,我能理解新手的茫然。多学习,多看资料,我3月份还是对液晶一窍不通的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我修不好的液晶显示器。不懂就问才是自己最好的老师。

热心肠。

网友:
多谢大家的指导,我明白了。和液晶电视搞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弟同样是新手,想请教:您的意思是指我飞一根线拉个5V给ON/OFF也就可以点亮灯管了?

嗯,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此方法只能作为测试用。正常电路不是这样的。正常的电路首先是有5V电压给驱动板板待机。显示器亮黄灯。然后按下显示器的ON/OFF开关出发驱动板的MCU主控。主控发出一组信号使电源指示灯由黄色变成绿色。另一组信号控制一个开关三极管。三极管集电极输出高电平经限流电阻输出就是ON/OFF信号路过电源板供给高压条,从而控制高压条的通断。达到屏亮屏关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同样是新手,想请教:您的意思是指我飞一根线拉个5V给ON/OFF也就可以点亮灯管了?

可以。自制点灯管的高压板就是这样做的。

安全起见,最好串个几K的电阻,因为少数电源高压一体板的设计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此方法只能作为测试用。正常电路不是这样的。正常的电路首先是有5V电压给驱 ...

谢谢你的指导。在实际维修中能这样用吗?我有一台HP W17E的17寸液晶,伪黑屏,有字,灯管不亮。灯管是好的。单换电源高压一体板或者单换驱动板都不行(原厂配件)。最后把两个都换了才行。我想这换下的一体板和驱动板就点不亮灯管而已,其他都正常,我就想要不我把一体板上高压那块不要了,接个通用高压板,在从驱动板飞个5V过去,这样行的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指导。在实际维修中能这样用吗?我有一台HP W17E的17寸液晶,伪黑屏,有字,灯管不亮。灯管是好的 ...

1.把一体板上高压那块不要了,接个通用高压板,在从驱动板飞个5V过去,这样行的通吗?------------这样只能测试高压条和灯管亮与不亮。不能长期使用。而且驱动板5V飞过去接高压条的NO/OFF脚必须串一个1K左右的限流电阻。

2.如果你改通用高压条,必须留意,首先要确定驱动板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当你按下显示器的ON/OFF开关后,电源指示灯亮绿灯(需加VGA信号)。此时应测量驱动板上的ON/OFF(有的标识EN)输出脚应有3--4V左右的电压为OK,

3.该通用高压条时需留意,电源/高压一体板的裁剪,留意不可将电源板的12V/5V/GND回路剪断哦。需特别留意。然后将电源板上的12V/GND飞线至高压条的VIN/GND。驱动板上的ON/OFF/ADJ分别飞线至高压板的ON/OFF/ADJ即可。
4.确认无误后方可通电调试。祝你成功。若还有不明,欢迎加入231905237Q群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把一体板上高压那块不要了,接个通用高压板,在从驱动板飞个5V过去,这样行的通吗?------------这样只 ...

师傅,谢谢您的热心指导。小弟我学到东西了。您的意思是指,在实际维修中,高压板需要的5V高电平开启信号不能在驱动板随便取,必须在驱动板上的ON/OFF(有的标识EN)输出脚 这里飞线给高压板对吗?

网友C:
完全正确,如果随便取5V高电平给高压条做开启信号,背光灯管就会长亮。关掉显示器的ON/OFF开关还会亮的。要拔掉电源插头才会灭。正确的取法我之前讲过了,在这里再说一次,让新手们多了解液晶的原理:正常的电路首先是有5V电压给驱动板板待机。显示器亮黄灯。然后按下显示器的ON/OFF开关出发驱动板的MCU主控。主控发出一组信号使电源指示灯由黄色变成绿色。另一组信号控制一个开关三极管。三极管集电极输出高电平经限流电阻输出就是ON/OFF信号路过电源板供给高压条,从而控制高压条的通断。达到屏亮屏关的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完全正确,如果随便取5V高电平给高压条做开启信号,背光灯管就会长亮。关掉显示器的ON/OFF开关还会亮的。 ...

谢谢,那请问在驱动板上的ON/OFF(有的标识EN)输出脚这里飞线取的5V高压开启信号还需要串一个1K欧电阻吗?还是直接飞过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那请问在驱动板上的ON/OFF(有的标识EN)输出脚这里飞线取的5V高压开启信号还需要串一个1K欧电阻吗 ...

直接飞线就行。

网友:
非常感谢,学到不少

网友E:
   哎,楼主是刚开始修就有显示器修,我都修电源3个月,看修显示器2个月了,师傅还不给显示器给我修。最多给我换换电容,换开关,和高压部分的三极管。连今天遇到个改高压板,都自己搞,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楼主是刚开始修就有显示器修,我都修电源3个月,看修显示器2个月了,师傅还不给显示器给我修。最多给 ...

我是自学的,摸石头过河

网友:
0N/OFF接5V可以驱动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