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购返修台和示波器

楼主(2012-05-09):
返修台怎么选呢,我 没有用过,排除人为因素,拆BGA,不易掉点,做BGa,不会空焊,做出的BGA能用比较长不会虚焊的哪种。示波器就是要能基本测出主板上面的时钟,电压,波形。不知道哪位能介绍一下,如何买一个物美价廉的呢

网友:
BGA SP *****     示波器 DS1102E

网友:
SP 系列显示不出啦 最新的 3 90 比较好

网友:
讯维网上就卖啊  应该也是不的东西 建议选购

网友:
还不错的!!!最是要收费!!!!

网友:
先买个简单点的用啦。现在做维修也赚不了多少钱。

网友:
迅维CF-360BGA返修台   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