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龙VP-490编程器安装完软件后报错

楼主(2012-05-09):
由于我的编程器软件光盘丢失了,我的电脑安装完系统后没法用光盘装编程器软件,然后我去官方网站(www.weilei.com.cn)上下载了个49X的编程器软件,安装到最后就报错,而且编程器也不能正常使用,上图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或者那位仁兄有这个软件光盘的拷贝一份发到我的邮箱里也可以,谢谢大家,小弟感激不尽!!!邮箱地址(59414500@qq.com)
如图:

网友:
这个不懂 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你是不是装了360? 我液晶编程器装了360就一直报错,后来很久才发现的,无语死勒

是的,有时候360会成为安全隐患,防碍操作。

网友:
我的机器没装360 我用了了4台不同的机器只有一台装了360 效果都是一样的 我给客服打电话 客服说要把系统补丁全打上 我测试了一台机器把360装上系统漏洞全部补上也是同样的报错 很无语,那位仁兄有这款VP-490的软件光盘请发给我下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官方提供电驱动程序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我没有用过,不过你先看看是不是360阻止掉了,退出360,改个安装地址看看。在不就是缺少什么插件。

网友:
不行就生装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缺少vcc吧那个2010最新版安装下`!

网友:
你的系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换了5台电脑,其中有一台是我才装的新机器,才装的系统,还是同样的报错,很郁闷,哪位大哥有这个编程器的光盘给我发一份到邮箱里啊 谢谢 5941450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