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启动的时候,大变压器发出吱吱的声音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5-09):
同时电源不能正常工作。]
电源

网友:
很明显高低压分配不正常啊。导致变压器发出叫声,查变压器输入端的周围电路,PWM芯片周围电路。。。。。。。

网友:
串接灯泡再测二个大电容的电压是否一样,启动电源测主开关管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查看板子上有没有电容鼓包吧!

网友:
有可能是低压部分有短路,请检查滤波电容、整流二极管等元件。

网友:
先测量次级的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解性能正常否?功率管基极的电解性能也要检查一下哦,最好也换新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