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多折SONY P5K1T不定时断电维修

楼主(2012-05-09):
接修一台SONY pcg-5K1T笔记本 故障为不定时断电 有时侯刚进系统5分钟断电 有时候1个小时左右,说真的 最怕就是搞这种问题 ,初步估计是芯片虚焊,或温度过高和温控芯片有问题 ,为机器还可以点亮,不敢乱加焊桥,先把温控芯片换新,试了2个小时 呵呵,不断电了 ,装机,第二天再试,晕 不开机了,又拆机,量公共点没有电压,PQ65第四脚有17V,不正常,把PC227拆了 OK 装机 试了2天 没问题  感觉今年的机特别难修 头大啊

网友:
为什么要拆掉PC227呢?不懂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0.0

网友:
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这种帖子让看客不明白,发的没有意义。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
下面条件不去怀疑直接拆电容 你得思路是什么

网友:
索尼的机器难修 很多保护

网友:
能详细说说就好了
楼主手气不错,一拆就解决了

网友A:
也不太通啊,那个电容跟4脚17V有什么关系啊,还望楼主请教啊

网友:
楼主思路就是好啊 要是我估计先去搞那两个分压电阻了 不行才搞那个电容 牛啊 直接去弄电容 经验丰富哦

网友B:
那个电容与一个三极管(pnp型)的B极想连,当电容出现微短路的时候会造成三极管的B极电压过高,所以PQ65控制极的电压就低了造成公共端无电压。我个人理解啊,因为 他这个图不太全只能这样理解下。

等待楼主回复你的思路。大家都想不明白,大家都想不明白。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的,LZ只说结果没说过程和思路,还希望楼主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小伙子运气不错

网友C:
漏电····??应该不定时开不了机

网友:
期待楼主解说的详细点。。
  看得有点晕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就是表达方面不完整~!

网友:
LZ不发话了   呵呵

网友D:
麻烦楼主上传图纸和点位图软件,拜托了

网友:
看过之后, 脑袋没转过来 , 能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
索尼的 很多掉电的 都难修呀

网友:
估计是电容漏电引起的吧

网友:
最怕修掉电的机器。

网友:
修了2天2夜 太累了 原来的故障是不定时关机 重新开机还可以开 但很快掉电,第二天之后就是掉电不能开机,把机器全部拆开再装回去又能开了,修这机都是凭感觉的 没什么思路~

网友:
错了 后面分析发现贴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电····??应该不定时开不了机

第一个故障 是换的温控芯片 第二次是不开机了 拆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太通啊,那个电容跟4脚17V有什么关系啊,还望楼主请教啊

的确额 没直接关联 咋一看似乎真那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楼主上传图纸和点位图软件,拜托了

论坛有下载的 你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与一个三极管(pnp型)的B极想连,当电容出现微短路的时候会造成三极管的B极电压过高,所以PQ65控制极 ...

是电容漏电 导致PQ66 基极电压升高,然后发射极高电平导致PQ65截止,所以没有电过来

网友:
一波多折的维修楼主轻描淡写的就过了,没看过瘾,只是给各位看官留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感谢楼主。

网友:
觉得楼主说的还是让大家有点不明白啊

网友(2012-06-20):
LZ,我下的图纸里没有小电源板的这块,你方便上传一下2个电源板的图纸,这机器掉电确实很烦,而且掉电掉的还不是同一个地方,我的也是掉电,就是工作电流一大,就掉电,感觉cpu和显卡这块是否过载了,但是,如果开机不动他,开一晚上也不掉电,很邪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