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引起的温度过高

楼主(2012-05-09):
客户送过来两个U,都amd的。一个是215,被客户在拆卸的过程中把多个针脚弄歪了,另外掉了两个针脚。接了下试试能用了。还有一个4400+。客户说不小心掉地上摔了下,结果就成温度过高并且引起保护关机。我拿过来随便找了块主板上U打开blos,观看了下几分钟内ui温度冲到110度然后掉电关机。猜想u内集成的温度传感模块有故障了,但能不能把把温度检测的两针去掉呢,不知这样处理能不能正常工作?还有什么方法能让此U度第二春。

网友:
估计是把壳子摔松动了 铁壳和芯片接触不良了 搞引脚 作用不大
可以考虑把壳子撬开 加导热硅脂试下

网友:
请说详尽点,撬开壳子加硅胶后后会不会使间隙更不如没动之间呢

网友:
如果你把温控的针脚去掉的话,应该是要改风扇吧!

网友:
这样的不能收,我曾收过一个4600,bios下正常,进系统就死机。

网友:
大部分的amd cpu都能开颅的  拿刀片小心点 把cpu核顶盖中间的黑色胶划开 可以用废U练练手 重换硅脂就可以 粘盖子用502就行 或者直接扣散热 注意点别使太大劲压坏核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