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色环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呀

楼主(2012-05-09):
这个色环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呀,我知道四环的看法,但不知道中间有银色怎么算的。。。另外开关管烧了,要查哪些元件。。

网友(点评):
银色在倍率环,有效数字乘0.01.。。。金黄色乘0.1

网友:
0.22欧姆的,中间有银色跟其他的一样算啊,银色就是10-2次方,就是0.0.1,计算下来就是:22乘以0.01等于0.22欧姆,这个一般是保险电阻

网友:
0.22欧姆 误差百分之5

网友:
这个链接有  色环电阻阻值  新手很好用的

网友:
这个坏自然开关管也坏,开关管坏自然PWM芯片也坏.保险也坏还有看看光藕

同意楼主: 4.7 反对楼主: 5.0

网友:
是的,还得检查保险电阻扣面的电路。
Yy.
如果保险电阻坏了,保险应该没坏的啦

网友:
你发的链接 我下载过了,弱弱问一句PHP格式的文件 用什么软件能打开? 我下载的WPS打不开,克克阅读器也不行,克克阅读器好像只能打开PDF的文件, 你的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网友:
色环确实是不太好分辨,特别是烧糊的

网友:
0.22.。。。。。。

网友A:
在百度上找个电阻计算器就可以在线计算了,第三环金是乘0.1,银是乘0.01

网友:
长见识了哦!

网友:
第一、二环每种颜色所代表的数。可这样记忆:
1棕2红3为橙,
4黄5绿6是蓝,
7紫8灰9定白,0为黑。
一环二环数同连,三环为倍数,
黑是1倍,棕是10倍,红是100倍,橙是1000倍,黄是1万倍,绿是10万倍,蓝是100万倍,
紫是1000万倍,金是0.1倍,银是0.01倍。
第四环表示误差的颜色:
棕是1%,红是2%,灰是0.05%,白是环保电阻,绿是0.5%,蓝是0.25%,紫是0.1%,金是5%
银是10% 。
一般我都不看误差~!

网友:
说说是哪个型号的电源`!1

网友:
你说你知道四环的看法,这个电阻难道不是四色环电阻吗?阻值0.22欧,现在你说开关管也已坏,但是你没有提供电路图啊!按常见的开关电源来分析一般同时会损坏的元件还有:PWM芯片、300V整流二极管4个之中一般有2个会坏,保险丝、取样比较电路TL431、光耦、开关变压器次级的整流二极管等负载端短路

网友:
是的,大家说的都对

网友B:
0.22殴,是电视机上的吧。

网友:
应该是0.22欧 2w或者是0.33欧 2w

网友:
电阻色环都不知道,好如何告诉你呀,一保险下定坏了,二开关管也会坏,三驱动芯片也坏了,四驱动芯片的驱动电压线路也跟着死再有一个是整流部分可能也跟着说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2殴,是电视机上的吧。

0.22是用来决定这块电源板的功率,怎么只有电视机才用呢

网友:
0.22欧 保险或取样作用 这个烧断了 要检查开关管了 通电前要串灯泡最好

网友:
俺不知道他是多大的 但是俺知道他就是个保险性质的

网友:
这个电阻坏的话 一般开关管坏,保险,整流也坏,再看下光偶 什么的

网友:
这个电阻的阻止是0。22欧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色环

网友:
2瓦0.22欧姆的保险电阻

网友(2012-06-08):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楼主可以用计算软件算
,不用背口诀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