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T306DH高频焊台调温问题?

楼主(2012-05-09):
请问安泰信AT306DH高频焊台调温时按住调温键,屏幕数字会一直跑码的吗?我的白光942焊台调温很不方便,每调一下温度要按一下按键。谁用过安泰信AT306DH高频的焊台请解答一下。

网友A:
呵呵,942调温应该还好吧,没有那么不方便,也就跳着按几下的问题,又不需要按几百下。
如果老是需要调来调去我倒建议你买个旋钮模拟的要方便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942调温应该还好吧,没有那么不方便,也就跳着按几下的问题,又不需要按几百下。
如果老是需要调来调 ...

942虽然像你说的可以位数调温,但个人还是觉得慢了,旋钮模拟的那个回温比数显的慢一些,像FX-950。

网友:
烙铁的调温要是类似于PC410温控器那样越跳越快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厂家要设计这样的调温方法倒是也不是什么难事。关键是总共就0到9,然后就是位调,跳快了反而容易跳过。
FX950我没用过,不过FX888我倒是有,FX952也有,两个使用起来都还不错,不过工作用焊台是FX888,
我也没觉得888就比952要慢多少,不管是回热还是开机初始温度。就烙铁头而言我反倒更加喜欢用888,耗材便宜还能用936的各种形状的头。
等10秒和等12秒能有多大区别,可能更多的是心理因素。

网友:
LZ 一直按调温键是可以不停跑码的,38度那台就是我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