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重新装系统后每次开机都出现自动搜索窗口

楼主(2012-05-09):
每次开机都出现自动搜索窗口,在没装系统前是好的,在我扫灰后重装系统就这样了,系统WIN7的换了两个都是这样,也换过XP的还是这样,有没有知道的怎么解决?
win7
谁能懂我?
看下F3是不是卡住了。注意挑键,别把零件给挑飞了。。。

网友:
是不是键盘卡键了啊?
同意楼主:
4.6
星语恒通
同意楼主:
同意楼主

网友:
华翔科技
同意楼主:

网友:
pinggyuan
应该是F3键卡住了吧

网友:
黎燕兵
同意楼主:

网友:
终极电脑维修
同意楼主:
很大的可能

网友:
显卡内存爱好者
同意楼主:

网友:
还有一点没说是把这个窗口关闭马上又跳一个出来,有时候一下子出来N个,没办法,实在是无语了不知怎么办呀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键盘的原因,如果是键盘的原因会是哪个键的问题,是不是要拆开弄一下呀
ganyicn
同意楼主

网友:
你把自带键盘拔了,用USB外接键盘试试
同意楼主:
4.8
华翔科技
同意楼主:

网友:
卢大师
同意楼主:

网友:
终极电脑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失落园
同意楼主:
是的。键盘按键可能卡住或短路了。

网友:
荷尖上的蜻蜓
同意楼主:
或换下硬盘看看,

网友:
人工按一下F2 ,看是否有同样的现象出现。。。。

网友:
肯定按键问题。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键盘啦,好好检查下!!

网友:
你把自带键盘拔了,用USB外接键盘试试

网友:
楼主赔了多少money

网友:
是你清理的时间把键盘清坏了!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卡到F3了!

网友:
键盘卡键了

网友:
键盘的问题多些,把键盘线去掉看看

网友:
键盘变形了吧

网友:
应该是键盘卡住了

网友:
肯定是键盘卡主了

网友:
哈哈 楼主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应该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键盘有哪一个键卡住勒。

网友:
键盘卡到了,你先断开键盘,外接一个看看情况~!

网友:
键盘卡键了。仔细看看。

网友:
你把键盘拆掉看看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要是拆掉还出现问题的话打一下接口的阻值应改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网友:
绝大多数是键盘问题咯

网友:
我都试过,是键盘问题。

网友:
F3按键卡了!!

网友:
这种现象键盘的可能很高

网友:
正常情况应该不会这样   可能键盘坏了哦

网友:
拆掉键盘先试,功能键有没

网友:
肯定是键盘连键了

网友:
貌似是联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