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G2209液晶显示器屡损5V、12V滤波电容

楼主(2012-05-09):
该机故障现象是屏不亮,拆壳发现5V、12V的滤波电容鼓起来了,参数25V、470UF每组电源各两只,换新后故障排除。交用户使用几天后返修,故障同前,仍是这四只电容鼓起来了,用35V、470UF电容更换,仍是用几天后再次返修,仍是一样的故障,仍是换了电容就好,但是现在又坏了!所换电容的质量可以确定是好的,一般电容鼓的原因还有过压和过热,可是耐压已到35V了,5V这一组不可能升到这么高吧,要不然怎么还不坏其他地方呢?过热呢也不象啊,旁边的整流管也是加了散热片的,虽然电路板有些变黄,但是也不至于高到电容受不了的程度。哪位帮分析一下,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点评):
把并联在电解电容两端的高频滤波瓷片换一下,另外,注意用105度的高频电解电容。

网友(点评):
现在市面上出售的电解电容都比较水。换好后再用示波器测一下电容两端的纹波正常否,试机时间长一点,手感温度正常否???最好换拆机电容。祝你成功

网友(点评):
用几天一般是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
你真的能确定电容质量没有任何问题?把次级周围全部都补焊,补焊要补到位。特别是电感。再确定就是电容正负极没有接反。

网友:
高压包问题啊 改高压后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正负接反也不至于用几天吧

网友:
机器在楼主修之前,有没有被别人修过,如果被修过,很可能是电容的容量被之前“高手”弄错了

网友:
现在市面上HKC的屏真多 价格也低

网友:
建议楼主,把所有电容都换了,并补焊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