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650电流到0.6不跑码。。。

楼主(2012-05-09):
接到一个海尔a650机器待机正常,开机电流跳变2次,所有供电都有了 。cpu复位也有,cpu温度不是很高,不是烫手的那种。应该是cpi没工作起来。判断是没有跑码,机器版号是广达sw7集成显卡.电流开到0.6之后就不动了。bios刷过还是老样子。有遇到过的高手出来支个招 谢谢。cpu也换了。我想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打算明天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内存有没有换过啊?

网友:
先动北桥 这种情况动南桥 修好的机会很低

网友:
先看看时钟有没有开启,有的话查查ADS#,由CPU发出给北桥-南桥-EC-BIOS。

网友:
用假负载打下阻值   看是不是 北桥空焊引起的

网友:
先查电路再动桥

网友:
换完南桥电流可以到1a 但是还是点不亮啊

网友:
难道北桥问题

网友:
你动过哪些地方  说仔细一点嘛

网友:
就刷了bios  换了一个南桥

网友:
不跑码确实不好修.对不跑码的机子最多修好四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