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41开机掉电。

楼主(2012-05-09):
联想E41待机正常0.01A,触发开机电流上到1.1左右回落0.4A.然后回到待机。可以再次触发。结果一样,在线测各电感电压均正常。拔掉内存可以一直保持在0.96A.更换内存现象一至。下步该哪里入手?并求图纸一份。谢谢、

网友:
我也有过这 样一台情况和你说的差不多,做南桥好了。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刷下BIOS

先整简单的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可以用风枪加热显卡试一下

网友:
看看时钟有没有开启,用假负载看看CPU电压电源好信号有没有发出。

网友:
也可能是BIOS资料损坏,可以刷下BIOS

网友:
看电流像内存  查内存插槽及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查查内存吧

网友:
如果没有思路的话,我前几天也修到过联想E40掉电的,我发在坛子上了,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楼主还是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有点像显卡问题

网友:
BIOS问题比较大  有修过HP520插内存掉电 不插不掉电

网友:
楼主没有换一个内存条子试下吗?如果内存没有问题,可能是NB引起的整机保护 了,个人关点而已

网友:
有结果了吗

网友:
内存或显卡问题比较大

网友:
感谢大家热心帮助紫气已经可以点亮了,是显卡接触不好。它的显卡是一块板子插在主板上的。反复插拔后亮了还是不稳定。继续测试中。

网友:
联想的BIOS爱去问题刷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