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代工主板p5p800-vm/s如何超频?

楼主(2012-05-10):
在bios中没有找到超频选项!请高人指点。

网友:
这块版,我没用过,根据经验,给你个提议,如果在bios中没有找到超频选项,可以拆机跳线设置

网友:
一般都是在bios、里面超的

网友:
BIOS里没没超那你就更新一下BIOS吧,华硕主板都是在BIOS里超的多,不像以前的370和462可以通过跳线开关来超频

网友:
在百度搜超频软件。。。。。。。。。。。。

网友A:
好好找找应该是有的,我以前也超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找找应该是有的,我以前也超过一次

有什么呀?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超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