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 1000 摇杆 自动跑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10):
前两天接手一块1000主板,TA086的型号,故障显示为开机进浏览器指针自动向右下跑,进游戏也是一样。

修过这种问题,多数是导电胶接触不良造成,也有少数是芯片问题,

询问得知机器进过水,换过摇杆,故障依旧,,

用万用表测主板上摇杆导电胶接触位置的4个小金属片,发现第三个对地正反都无阻值,测好板上面是应该有阻值的。

此脚经过测量空板是到其背后,主板电池下的IC芯片里去的,这个芯片是管理开关IO,按键,摇杆的,上风枪吹下换之。

装机测试OK    小店地址  shop117626.taobao.com    维修咨询    同行联系交换有无

网友:
可以啊,我记得psp3000在不装摇杆的时候默认是方向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