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AMD2-6118/S 一个奇怪故障解决。

楼主(2012-05-10):
故障为:不触发。。

开始测量触发条件,待机正常,晶振正常,开始IO与南桥之间信号,发现也正常。最后发现
绿色线没有完全拉低为0V,拉到2.6V左右。奇怪没有完全拉低,正常情况都是为0V的。为了证实主板有没有工作起来
所以用摄子绿线与黑线短接,结果发现可以随便跑码还有显示一切正常。。。

这样说明IO与南桥信号之间转输是正常的。
问题应该是绿线没有完全拉低,估计是IO的问题,二话不说把IO换掉后,结果还是原故障。。。超级奇怪。。
但是发现一点,用摄子短接完后,每次开机都正常,都可以开和关,一切正常。。。如果把板子放一边冷机了。。
又会恢复原故障了。。。

当我用摄子短接后,可以触发时,再去量了一下绿线的电压,也才1.2V,也是没有完全拉低。。。觉得好奇怪啊。
怎么会没有完全拉低呢。。IO是正常的,因为从好的板子的IO拆过去的。。这个是单桥的板子,把桥也加焊过
还是原故障。。。哇。。这几天老是遇到超级奇怪的故障。。真的搞死人啦。

正要放弃我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为什么会没有完全拉低呢。会不会跟那里有相通呢。。在待机时只有紫线才有电压的。
会不会他们两短路了或者是相连在一起了。所以引起这个问题呢。。。
马上打一下他们之间的阻值,结果发现60,我再去用正常的板子去量绿与紫之间的阻值是770左右。哟,,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啦。。

一直跟线路。。结果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只通过两个472电阻相连。。。当时也没什么注意这两个电阻。。因为电阻坏的话阻值只会变大不会变小的。。后来真的没有思路了,就把这两个电阻拆下来试试看。。。结果真的有一个472的阻值变成70。
哇。。。这时我傻了,电阻怎么会这样坏的呢。。好奇怪。。。。拆下来后,再去时他们的阻值已经恢复正常了。
换掉472后,板子一切正常了。。。这个板子修了好几天啊。。。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