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最土的办法测定光纤收发器的好坏,心中很忐忑。

楼主(2012-05-10):
前几天接到一个企业网络不通的单子,
他们的网络没有任何资料,没有熟悉的人,查了两天才搞清楚网络架构。

(不知道怎么回事,截下来的图很清楚,伟上来不清楚了。)
两边的交换机,D-LINK 1024R 01与D-LINK 1024R 03,各自负责的楼内局域网都是通的,
两栋楼之间的计算机无法通信。
经测试,两个光纤收发器之间无通信。
于是把光纤收发器拿去网吧测试。结果四个都是坏的,更换光纤收发器吗?
自己都不确定。机柜里四个收发器,有2个是没在用的,2个在用的。
坏三个的可能性,但四个都是坏的,心中就忐忑了。

等会去更换光纤收发器,上天保佑,换了之后就会通,都几天了,别再搞我了。

资料:光纤收发器型号:D-LINK DFE 855
         10/100M交换机:D-LINK DES 1024R
          网段: 192.168.200.*
          SQL服务器IP: 192.168.200.200

-------------------------------------------------------------------------------------------------------------------

悲催啊!!!上午拿了2个NET-LINK的,插上去还不行。难道光纤接线盒接头坏了。下午再试。
明天再搞不好,自己都不好意思。简简单单一个局域网,要是有工具测试,就不用这么久了。
而且光纤坏了,处理起来也够烦的。

有没有网络技术高手帮忙确定一下。

网友:
最郁闷的是怕,换了光纤收发器还不行,光纤也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不是光猫的问题吧

网友:
可是去网吧测,都不通啊。

网友:
一个雷劈去,全军覆没很正常

网友A:
我是陕西汉中的,貌似最近没有打雷。

网友:
找找 ISP上的朋友 借一个光纤测试仪 测一下就知道,可能波长变了,一般都是换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A:
联系了好多同行,都没有测试光纤转换器的仪器,我们这儿落后啊。如果如你所说,换光纤转换器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系了好多同行,都没有测试光纤转换器的仪器,我们这儿落后啊。如果如你所说,换光纤转换器能解决问题吗 ...

先测网路,一般光纤坏的可能不大,可能是光猫的问题多些,单模的直接换模块,两边都换,双模的就不好搞了,直接换两个光猫吧……顺便检查一下光纤对接盒是否断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测网路,一般光纤坏的可能不大,可能是光猫的问题多些,单模的直接换模块,两边都换,双模的就不好搞了 ...

要是光纤接线盒里断纤了还好,光纤测试仪找不到,熔接机到能找到。。
这个悲剧的地方,那些高价仪器都没有。只能用排除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光纤接线盒里断纤了还好,光纤测试仪找不到,熔接机到能找到。。
这个悲剧的地方,那些高价仪器都没 ...

光纤有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光纤接线盒里断纤了还好,光纤测试仪找不到,熔接机到能找到。。
这个悲剧的地方,那些高价仪器都没 ...

现在光纤设备都很便宜了
认真查查网络 带上笔记本

网友:
四个都坏了,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网友:
同时坏你是怎么判断的??几率不大哇~1

网友C:
你先打电话给电信要他们查下他那有没有问题,要是没问题你在换光纤收发器,可以的话一个个的换嘛。

网友:
这个是他们的局域网。 很简单的架构,苦于没有仪器测试。

网友:
4个光纤收发器都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陕西汉中的,貌似最近没有打雷。

汉中  你是 汉中   我 以前 在  略阳  上班  1年  很熟悉  那边 呢  加我 QQ494004941   希望能结交你  备注写  汉中  光纤   我就知道 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打电话给电信要他们查下他那有没有问题,要是没问题你在换光纤收发器,可以的话一个个的换嘛。

这么纠结.。。。。。。。。

网友:
借个光猫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用替换法去替换,总有一个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