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内存无时钟,系统总线一个3.3V 一个1.05V

楼主(2012-05-10):
这是一台进水的机器,当时拿来是不触发的。修好触发后,电流停在0.93左右就不动了。CPU工作条件都正常。内存缺时钟,系统总线一个3.3V 一个1.05V。请大家帮分析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内存总线没问题吧

网友:
主板可能哪里还有断线    另一个为1.05v感觉不正常  我修台式机的时候都是3。3v 的

网友:
你判断内存没有时钟你就查内存时钟是哪里来的呀,
我觉得你那板子进水还是没有处理彻底,修进水的机器一定要细心,把进水那一块的元件,PCB线路,多查几遍,不然会走弯路的

网友:
同意 楼上的楼上那位

网友:
整板其它的时钟有没有,查下主板的复位等,有时盯住一点,不一定能搞好,先从大的方面看一下,可能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 用示波器量SM总线的波形!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两根应该都 是3.3V的,查那个1.05的是从哪儿来的,很有可能是从时钟芯片来的。

网友:
我的直觉也是1.05不正常。。。。。。

网友:
我已经修好了 确实是主板还有断线的

网友:
查时钟到内存的线路  自己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