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什么情况下要改风扇

楼主(2012-05-10):
新手求经验----好风扇为什么要把供电线弄断连到其它地方呢-

网友:
跳过自动温控系统,一直转

网友:
那是把风扇弄成常转嘛    这样对于有的温度高的机器散热会比较好嘛   这样飞个5V的  风扇只要你开机这风扇就会狂转

网友:
什么情况下都不需要 这种做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一般显卡和桥做过BGA需要把风扇改成常转的,一定程度上可延长其使用寿命

网友:
其实没必要改什么常转,芯片经常虚焊,芯片本身质量就有问题,比如显卡门事件,你吧风扇改常转也解决不了问题,换改良版芯片,不用改常转问题一样不会出现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3.0

网友:
有些客户价格高了不想换呀 总得修吧 那还不是要改成长转 垫铜片 这也是没办法呀

网友:
笔记本应该改成和大风扇电源一样 下边一个大风扇整个吹机器 嘿嘿

网友:
因为显卡和CPU的发热量过大,所以要改为长转。

网友:
电脑散热不良的情况下改的,一定程度下改善了温度,不过噪音加大了

网友:
如果温度实在控制不住的情况下你再改风扇、必要的时候可以改一下

网友:
改下风扇应该可以多管一些时间的。反正就是飞根把线的事。

网友:
。。避开温控控制 让风扇常转 温度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