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E 显示屏 亮屏后暗屏了 灯管全换了

楼主(2012-05-1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无奈了谁知道指导下该查那个
桌面

网友:
图片不发 无语

网友:
感觉应该是板上的问题

网友:
高压吧 改个通用的试试

网友:
高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换灯管之前也没测一下高压板有没有坏??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点一下灯管,如果还是一闪既灭,证明还是灯管的问题,一焊接问题,二,灯管线之间碰触,三灯管线与屏后铁壳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