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是屏主供电呢

楼主(2012-05-10):
我的X201I现在背光控制信号不亮,想跳线给BACKLIGHT_ON 跳了个VCC3P发现这个电压不同步,有人说改到屏主供电,想问下哪个是主供电呢

网友:
看不清楚图纸啊

网友:
VCC3P应该就是屏主供电啊。。。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vcc3b应该是的,不过这个很好查的啦

网友:
VCC的是  很好查的

网友:
VCC3P这个应该是屏供电

网友:
vcc3b   大致 看了一下

网友:
背光不亮  ?   查一下 49脚的 LID_SWITCH    屏供电可以用    3 脚和5脚 。  VCC3P

网友:
屏上两一个3.3 保险    最简单吧

网友:
vcc3p为屏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