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 3.3v对地阻止11!

楼主(2012-05-10):
GA-G31M-ES2C 3.3v对地阻止11!用可调电源烧不出来啊!现在没法下手了啊!
电源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加电压啊!

网友:
技嘉G31。p31。G41。3.3V对地阻值都是10几欧。是正常的。

网友:
是的!故障已经修复!3.3V对地阻值是10几欧

网友:
上次有个充电芯片3.3V阻值也是十几欧,修死了。

网友:
也不知道GA这个设计有什么意思,以前修也是拆了半天的料,结果刷一个BIOS就好了,应该把阻抗低的型号汇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