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N68-LA 求解

楼主(2012-05-10):
兄弟们  HP机器  主板M2N68-LA NV单桥  这个板子跑码25 我把论坛的BIOS下载了好几个了,下载的那些刷上都不跑码,求解释??

网友:
25档显卡!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可能是NV桥虚焊了吧!

网友:
nv加焊了,还是25   饼哥的秘籍  25  查显卡跑25是显卡电路,不查显卡也25先刷BIOS再查网卡南桥,但是这个我刷个BIOS不行的话应该还是25吧,问题是现在直接不跑码了!!

网友A:
机器什么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什么型号啊

具体型号不清楚  这是一同行,送修的,只是拿来一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