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找不到无线网卡

楼主(2012-05-10):
我换了新主板,装机,进系统找不到无线网卡。关机,把无线接口洗了,开机还是找不到,换了别人好的网线网卡还是找不到,没办法了,就去换了新主板,还是找不到啊,网线开关也换了,系统也换了,求高手。。。。。。。。。。

网友(2013-02-28):
看看bios参数吧

网友:
拿块砖可以解决/////,网卡=主板?

网友:
换了主板还找不到?接收信号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