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版号不一样可不可以换呢?

楼主(2012-05-10):
AOC    T990-FQ   电源板型号715L1142-1-AUE可不可以换715L1142-3-AUE型号呢?   哪位朋友知道的请说一下,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换电源板后是不是也要换驱动板呢?

网友:
看一下他们输出电压是否一样。

网友:
换电源板好像把各电压对应好了就行了吧

网友:
换电源板。。。只要接口驱动板供电线。和信号线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供电电压一致就可以

网友:
在淘宝看见的715L1142-3-AUE电源板跟715L1142-1-AUE板看上去是一样了。不知道测电压要在哪几个地方测呢?

网友:
看的想撞墙。。。

网友(点评):
冷静。。。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