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自动开关

楼主(2012-05-10):
  手上有一个philips HWC7190A  刚开始是闪一下黑屏、检测出是高压电容漏电、换了35v 470的电容、之后装上发现用一会儿就自动关机(显示器)然后又自动开机了亮了几分钟又关了。在线等解答  急急急

网友:
黑屏电压应该也有的吧  看一下按键和开启电压

网友:
按键板是否正常

网友:
灯管试了没有呢!!!

网友:
把开关信号线接在5V上区分故障在高压还是驱动板上。

同意 最好先区分是哪个问题 然后进行维修

网友:
看你种现像好像电源带不动负载,黑屏时测一下电源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把屏线拔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