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 显示器黑屏故障分析及部分维修实例集

楼主(2012-05-10):
客户送来了一台LG W1934S故障机需要维修,故障原因是开机点亮后几秒就保护黑屏,但用强光照射LCD面板还可以看到画面!这样就可以初步判断原因是LCD对高压板或灯管问题!拆机检查,先在黑屏时检查灯管高压发生电路的供电和使能信号还有亮度级别信号,检查结果基本正常!接着再检查每根灯管的负载情况(因为在极短时间内就保护,所以测量要迅速),方法是测量每根灯管的反馈线电压,发现上屏的第二根灯管电压明显偏低,为了判断是驱动电路或灯管本身问题我就再把这根怀疑有问题的灯管接到其它接口上再测量一下反馈,结果还是偏低,这样就确定是灯管老化电流偏少造成控制IC判断为端口空载而保护!接下来的就是更换工作!这个工作需要十分小心!这个拆屏过程都在小心翼翼地进行!最后安全分离出有问题的灯管并接上新灯管试机完全正常!
黑屏是用强光照射看液晶体是否还有显示!如果有的话80%是光管问题,20%是光管驱动电路问题!这个型号有两种面板,买光管要良好光管长度!淘宝很多卖!
B.
八爪鱼 :LG W1934S 有通病,就是灯管的问题,你拆出灯管可以发现有引线一碰就掉了。焊上管不了多久又出现同一情况。我是直接换灯管,再没有返修。
小罗显示器维修:灯管延长线坏,怕麻烦可去保护,高压芯片3脚接地,可以管用3几个月吧。
流浪才子:灯管问题,有一根灯管坏,换灯管就好,我修过同样故障。
C.
琛力:LG W1934S液晶开机5分钟左右黑屏故障通病:
1.不要轻易换灯管   2.更不要轻易换高压板  3.一般的故障部位在上部的灯管回路。(即把断点重新镀锡,焊接好即可。)  4.如果已经拆过,那么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弄规矩点,走线要规整,灯管摆放要整齐。  5.如果原始灯架烧的太严重,不能回复到原始的状态,那只有更换原装专用带架灯管了。 学习了,这故障真的很奇怪,用通用高压板测试故障机灯管几小时都没事,又用好灯管测试故障机高压一体板也没事,只能打开屏看看灯管了。 6.特别注意,千万不要直接把屏拆开。从侧面有小刀片把橡胶套划破即可看到。一般烧的是细白色的一般都是上端的灯管的白线快烧断了。
D.
autojiyo:今日维修一台LG W1934S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后有显示,但马上就黑屏,电源指示灯长亮,有时多开关几次又能正常显示,且在不关机的情况下能长时间工作。首先怀疑保护电路动作,此款显示器采用电源高压一体板,电源管理芯片为OZ9938GN,开机时测量7脚电压为1.6V,但随着黑屏电压降为0V,在正常能显示时该电压缓慢上升到2.5V左右,怀疑该脚所接芝麻电容漏电,焊去不用,再开机恢复正常。
E.
LG1934的通病是由于采用了部分齐美屏的原因,灯管老化比较严重,需要更换灯管。
F.
博主:在网上看到很多用户搜索关于LG 液晶显示器 W1934S-BF 的故障,基本上是黑屏,我那修过N台这样的机子,今天就把故障的部分原因写出来。
W1934S-BF 这款显示器是深圳龙华富士康代LG生产的液晶显示器,做工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电源板,和主板比较少出故障,偶尔会有按键漏电,主要就是显示屏故障奇高,其实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就是时间久了以后给屏提供背光的灯管线容易断掉,据我分析可能是高压线质量不好,因为每次拆屏都是有打火现象,高压线和灯管连接处断掉,补焊一下就可以了,网上有人说了,如果连接线断了的话,为什么会正常显示。 频繁黑屏!其实他不懂的,显示器的大概工作流程是:通电以后处于待机状态,按下电源开关就开机,先出现LG的LOGO,在闪一下就正常显示了,正常显示的时候,背光灯检测电路检测到灯管长亮反馈过来的信号,如果有一支灯管接触不好,开机闪一下就黑了,共有4只灯管,高压线和灯管挨的紧一点那,你就能多用一会,说了这么多废话,看起来很简单,只要焊接一下线不就OK了吗,但是液晶屏是易碎物品,不是那么好拆的,而且还那么贵,高风险高利润吗,修一下收几十块确实不贵……
2009-08-30 23:49 仔细一想自己搞家电维修已经两三年了,突然想起把自己的一些经验给记录下来,写在哪里好呢,最后决定写在网络上吧,自己查看方便,也可以和同行交流。
LG MNT W1934S-BNI 机型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黑屏”,故障现象是电源指示灯为蓝色,屏幕上没有任何显示,关掉显示器重新打开,会出现 LG 的表示,并且能出现桌面,但是一闪就黑了,都什么也没有了。 故障排查:1、检查电源板给屏背光灯供电部分有无虚焊,最好将升压部分的IC补补焊,沿着灯管供电引线忘集成块方向补焊。 2、这一步建议用户到维修站维修,因为需要拆屏维修,只是焊接灯管的电线,虽然比较简单,但是风险比较高,因为单独买一个原厂的显示屏要和显示器的价格差不多。第二呢主要是背光灯部分的问题 ,灯管与供电导线脱焊造成的。3、如果前面两项没有问题,那就是电源板的问题了,升压部分的IC不良,需要更换。
LG MNT W1942S-BFT机型黑屏的话虚焊比较多,屏的问题很少,如果电源灯是蓝色一亮一灭,循环,电源键不管用,就需要升级信号板,或者更换。如果屏幕上有时会自己出现调节菜单,那是因为按键板漏电,用酒精清洗或者更换

网友:
好啊,顶一个!

网友:
灯管全换最好的办法

网友:
  很详细,今天修了一个,二修的显示器,以前人家修过 ,上次他是加的两灯高压板,高压包,板子都不怎么的,长时间又把高压板拉烧了,这回我直接加个四灯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