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清华同方液晶维修手记

楼主(2012-05-10):
清华同方液晶:17寸,冠捷代工,驱动版型号是:SMS-5 MCU:56G1125-137-ENT V:1.0
故障现象:开机通电,显示无信号输入,提示框飞来飞去,貌视正常没有坏,VGA线连上主机,还是显示“无信号输入”小弟没有维修经验,刚刚接触显示维修,以为是VGA线的故障,找一根新线来试,故障依旧,想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手头没有驱动板更换,从网上配一块同型号的驱动板,然后换上去,惨了,故障还是没有解决,怎么办呢,死马当活马医,电源板上的变压器换了再说,可能是电压不稳照成信号不能传输处理,手头上刚好有一个同型号的变压器,从别得板子上拆的,换好之后试机,哈,终于出现了系统桌面,试机,开机几个小时,正常,没想到是这个电源高压板变压器故障

网友(点评):
无信号怎么会是高压板变压器坏呢?少见

网友:
给我的第一感觉是程序问题

网友:
我认为是

网友:
从来没见过无信号输入是电源板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只能说真是什么事都有啊

网友:
维修就是这么怪……出乎意料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你那2跟线都不稳定啊?  然后拆装后   又好了。。。。

网友:
无信号 跟变压器有关系 从来没见过

我也服了!

网友:
“开机通电,显示无信号输入,提示框飞来飞去,.........VGA线连上主机,还是显示“无信号输入.........”
屏都亮了,与换高压线圈有何关系?“无信号输入”提示,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奇怪的,无信号输入竟然和电源板上的变压器有关

网友:
不可能的  不相干 啊

网友:
是不是楼主没表达清楚啊  这两个地方各自管理的功能都不一样  哎  坑爹的故障 蛋疼的维修

网友:
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认为是驱动板的问题,换过之后故障没有解决,才做了不敢维修的维修

网友:
是呀,蛮奇怪的,可是楼主是换了变压器就好了呀

网友:
碰到过一台DELL的显示器,一样的问题。VGA无论如何都不会正常显桌面,就是那个没信号标志晃来晃去的。但用DVI接口却一下就能进入桌面。没过保,直接换了一台。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先检查VGA输入的元件和程序

网友:
很可能是什么地方有虚焊点,在拆换变压器时联通了,也就有信号了。
真正的故障点一定不在高压变压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