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 上U触发掉电 CPU是好的!!!

楼主(2012-05-10):
  前一段时间接了台联想Z465的机子 客户反映进水  拆机后发现客户CPU底座附近进水了  就是键盘左下方  清洗加焊后机子开机测机稳定 通知客户取机子 收钱 可是没过两天客户返修了  客户说是用着用着死机强制关机后就开不起来了 现象是触发电流时而  0.04   0.10.。0.15 0.07  这样都有过 马上掉电到待机电流0.01  拔下CPU  触发待机电流0.18  测了就PL701    CPU供电没电压  没思路  换了CPU还是这样  有谁有修过这样的呢  望指点一二啊

Z465 板号 LA5753P.pdf

网友:
这机子客户托很久了  嗨澡知道这样就直接叫客户换板了  嗨

网友:
排查cpu的供电

网友:
供电没出来,啊,对照图纸慢慢查呗

网友:
是不是桥也进水了啊,。。。。。。。

网友:
怀疑CPU供电问题

网友:
逐个供电排查,查出问题就对着图纸修,没有速成法。

网友:
  我是小白白,没学过笔记本维修,但是您说的PL701 ,是给CPU供电的?  但是图上怎么显示的是NB_COREP?

网友:
查CPU供电

网友:
还有其他电压没出来,再查查看

网友:
是不是 没有处理干净 有腐蚀了 自己看一下 离下电路 电压

网友:
对着图纸先把供电都修出来。

网友:
查CPU供电是否正常?将CPU拆掉后不知是否掉电?看看有没有短路物地方,进水的机器有时会有反复。

网友:
CPU 供电 有问题 啊!

网友:
CPU 供电问题 不过貌似不好修吧

网友:
这么低的电流是不是还有别的电压没有出来啊导致掉电啊

网友:
各项供电都正常了没?前些修台东芝上U掉点,是北桥一组供电问题

网友:
也不一定是CPU供电的问题哦    不过应该先把供电修出来   慢慢查呗

网友:
我也觉得模糊没看懂,应该是CPUCORE之类的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