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维修过程

楼主(2012-05-10):
型号:联想 LXH-GJ15L4 外接电源12V2A
故障现象:开机系统桌面显示,几秒后黑屏,指示灯仍然是绿色,此故障很简单,高压板故障
拆机,取下高压板,四灯小口高压板,看其中一个口上的22J3KV电容有点焦,拆下换上,试机,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居然冒烟了,不过显示是正常了,一直冒烟,像烟火似的,但是还是能显示,真是奇怪了,前后换了几个22J3KV的,都是这样,只能换高压板!,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2-06-09):
mey
检查灯管是否发黑.打火把22J 3KV电容烧开了~

网友(2012-05-10):
还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仔细检测其相关电路

网友: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换了高压板,还是初学者,基本上都是换板子,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修好板子,这里有具体的检测维修资料吗,最好是有图

网友(2012-06-09):
检查一下和灯管有关的电路吧,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