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移动硬盘不能分区

楼主(2012-05-10):
有一块三星移动硬盘250g的,现在是用什么分区软件都不能进行分区,偶尔也能分区才成功,但是一往里面写数据,分区立马丢失,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硬盘盒试试,再不行就是硬盘问题了

网友:
楼上的有道理,可以把硬盘取出来,直接接电脑上分区装数据看看,如果,能正常的话,就是盒子坏了,否则,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我是直接挂到电脑上的,估计是硬盘固件的问题,分区成功之后,就是不能往里面写东西

网友:
三星硬盘很多这个样子坏滴...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