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宏基4736ZG 留下的疑问 高手们指教下

楼主(2012-05-10):
今天成功修复一台进水的宏基4736ZG  独立显卡 待机0.01 触发以后变为0.02 然后掉电 待机时有3V-5V

IO处进水,经测量没有断线  目测PR3 发黑 测量为无穷大,看图此电阻是84.5K的电阻 找了一个100K的代换

看图

换完PR3 情况还和原来一样。一点点的测吧,测IO VCC 有3.3V  时钟正常 BLOS也可以跳变  唯独EC-RSMST#没有 这应该是个复位吧  这是IO发出的 直接换IO 情况还是一样。郁闷

后来又发现PD3也坏掉了   再后来测量ACIN 也没有电 此电压是通过第一个图的 3脚和2脚比较电压得来的,当3脚高于2脚会输出ACIN  实际量的时候发现 2脚高于3脚晕  代换的100K电阻应该不行 又找了一个84.5K的电阻代换上去 测ACIN产生 按下开关 机器跳变。

在这里我几个问题想问一下,虽然机器是修好了 但是不太明白,这个ACIN 应该是一个检测适配器器电压对不对,当待机3V-5V都有了 为什么这个电压还会没有产生呢?还是这款机器有不同的定义 这款主板是仁宝代工的,另外还有一个朋友说这个ACIN 是仁宝点火回路的一个必要条件,所谓的点火回路就是产生在保护隔离电路处,此机已经有3V-5V 那么就证明已经点火成功 点火成功怎么还会没有ACIN  这个条件呢?求教 ~~本人没有学过理论 修机完全凭经验  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这机器整整修一上午  走了不少弯路 就因为没有理论知识一个电阻的代换错误错误`

网友A:
我觉得acin 不正常是io不会发出RSMRSRT 因为IO没有检测acin这电压 至于有3v 和5v 给主板设计有关系可能给别的不一样吧

网友:
还是要用同参数的配件

网友:
楼主你的经验太强大了哈

网友B:
ACIN和PCIN同时产生的,是仁宝点火回路的开启信号: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阻的代换 误差可以是1%为什么84.5K的电阻用100K的代换不可呢?
同意什么呀。全是灌水 能来点正经的吗

网友:
什么是仁宝回火电路???

网友:
学习了,我对点火电路不是很懂。

网友: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其实只要看懂电路图 就感觉不是那么难了

网友:
ACIN是检测适配器输入电压是否正常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不正常一般EC和前级管理充电芯片都不正常工作的确点火回路只是检测后级有无短路的,设计和ACIN不同的 而且你自己看图纸也知道ACIN是VIN通过分压和RTCVCC作比较的  电压大的话通过稳压滤掉高出电压 低了ACIN就为低电平了

网友:
对,就是有个点火回路在。。

网友:
不错  电容这样的问题只有慢慢找电路图 很细心的才可以

网友:
想不通的就是 如果ACIN 检测适配器都没有正常。怎么会有正常的待机3V-5V呢,而且按下开关电压会由0.01升到0.02然后掉下,再开机还是这样。您的意思是说ACIN 是和点火电路没有关系了?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阻的代换 误差可以是1%为什么84.5K的电阻用100K的代换不可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acin 不正常是io不会发出RSMRSRT 因为IO没有检测acin这电压 至于有3v 和5v 给主板设计有关系可能给别 ...

再次测量 发现此机器待机情况是没 有EC复位的,只有开机才会产生,有这种设计电路的吗仁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阻的代换 误差可以是1%为什么84.5K的电阻用100K的代换不可呢?

楼主自己算下呗 公式分压电压等于原始电压乘以接地电阻阻值除分压电路上的电阻之和, 算出来大于RTCVCC也就是说3.3V着线路就正常呗 你不信测下对地那个电阻阻值肯定变大了 如果还是20K的话那么除非RTC电池不正常不到3.3V不然ACIN是不正常的 从而导致不能开机 还有点火回路只是起一个短路保护作用不起到侦测电压作用的 除了仁宝的板子很多都有ACIN DCIN之类的 那你说为什么只有仁宝有点火呢 道理简单就不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N和PCIN同时产生的,是仁宝点火回路的开启信号:

我的是宏基4736ZG  好像ACIN 里没有涉及到点火回路   不信楼上可以找找这个图看下。基本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N和PCIN同时产生的,是仁宝点火回路的开启信号:

楼上PACIN =ACIN吗 仁宝电路里说的是PACIN 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阻的代换 误差可以是1%为什么84.5K的电阻用100K的代换不可呢?

%1误差的是精密电阻,和普通电阻不一样,不能代换,要原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次测量 发现此机器待机情况是没 有EC复位的,只有开机才会产生,有这种设计电路的吗仁宝的

前段时候好像看不关于RSMRSRT这信号的 待机的时候有的是没有 只要这个信号在看下开机键有高电平就对了  具体我不清楚 俺也2把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