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见的CPU电压直接控制时钟工作, 昂达945PLD RV2.0

楼主(2012-05-10):
侦循问.望.闻.切的步骤 首先问:客户说不开机,接着望:发现板上的6.3V电容全爆了,以前听一“搂猪”讲过大片电容爆100%换电容就好。心里那个激动啊。一共十几个,一番动作全换了,用了我半个小时,汗(一“鸟毛”用我铬铁没关,都黑了.用得那个纠结啊)。以为就此OK了结果上机通电代码00不跑码(此板自带诊断卡)蛋疼了。蛋疼归蛋疼还是得继续,通电测板的各个动态工作条件,CPU电压0.7V其它供电电压基本上都没问题,CPU电压好像低了点,此板采用RT9245佩合两个RT9602,一个RT9603四相的供电方式。测各管的控制极电压没发现问题,找到RT9245的PDF资料:
再测量RT9245发出的四个PWM控制信号正常,供电也到了。CPU发出的VID信号也没问题。接着查CSP电流平衡检测,ADJ电流设置,FB反馈端线路,工作状态都正常,由于手上没有RT9245代换,(加上以前修过CPU电压只有0.8V的但不是CPU供电问题,桥空焊,加焊后CPU电压起来了)怀疑是不是其它问题引起的CPU电压低。接着上CPU带灯测试卡,指示灯全亮,通电测试CPU电压0.77V,两个时钟都有0.41V,复位电压1.12V,短接复位针脚,CPU上的复位信号有跳变。

网友:
lz强焊

网友:
发不下了,接着上面。以为CPU问题,换个CPU试机,不运行,CPU电压还是0.7V,时钟电路没工作,换另外一个CPU假负载试机,CPU电压只有0.54V,时钟电路也不工作,到这有点不懂了,找图纸没找到,在我那本维修宝典上找到ICS954119时钟芯片的资料,查时钟芯片的VTT-PWRGD#PD信号,此信号为低电平时时钟芯片开始工作,此信号接到一NPN三极管(Q1)C极,同时3.3V经一个10K电阻给它提供电压,Q1E极直接接地,B极由CPU电压经一个6.2K电阻直接控制。上CPU带灯测试卡时CPU电压0.77V经过6.2K电阻到Q1B极时电压为0.69V此时已达到NPN管的工作条件,Q1开始工作,CE极导通,VTT-PWRGD#PD信号拉低,时钟电路开始工作,CPU复位信号也出来了。上CPU和假负载时CPU电压只有0.7V和0.54V经过6.2K电阻分压后达不到Q1一开启条件,VTT-PWRGD#PD信号不能拉低。此时时钟芯片达不到工作的条件,时钟电路不工作,复位也出不来。修到这里。上带灯测试卡时,时钟,复位都开始工作,说明主板其它电路都没有问题,只是CPU电压低导致CPU不工作,时钟电路也达不到工作的条件。到此已经90%可以确定为RT9245损坏引起CPU电压低。(CPU供电部分已经测量过,其工作条件都正常)昨天订的货,今天到后换上CPU电压起来了(1.386V)试机一切正常。
由于空间有限,很多图片都上传不了。望各位大大见凉。

同意楼主: 3.8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A:
“那本维修宝典”是什么?

维修宝典是书吗,哪儿卖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讲解及维修经验哈,但如果再来图,那就更完美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本维修宝典”是什么?

嘿嘿,花了我200人民币呢

网友:
求LZ分享宝典

网友:
楼主把宝典分享下

网友:
板子这种设计很常见的,只能说你见的少。。。

网友B:
我这里有片9245+9602+9603的双敏主板,换完芯片了还是不行,郁闷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片9245+9602+9603的双敏主板,换完芯片了还是不行,郁闷呀

CPU没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没电压吗。。。

是呀,CPU没电压

网友(2016-02-12):
945桥主桥时钟开后很多从vRMPwRGD信号开启,后面芯片但才多采用南桥引入cLKEN信号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