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XH-GJ17L3底座支架

楼主(2012-05-10):
如题。
原来的底座支架跟固定螺丝的塑料片断裂了,求支架或整个配套的底座。
有的短信回复!

价格详谈,不要跟淘宝相差太离谱就行了,最好是江、浙、沪地区。
其它地区也行,主要是速度!

网友:
跟我收的15寸的hpf1503 的支架很相似哟

网友:
这个我还真有,不过我在湖南,太远了,帮不了你

网友A:
AB胶粘一下就可以了

用哥俩好,完全可以粘好,就看客户接受吗

网友B:
如果客户能接受的话,用AB胶完全可以粘好,我就给客户弄过,客户自己摔坏的,多涂一点,凝固后,很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客户能接受的话,用AB胶完全可以粘好,我就给客户弄过,客户自己摔坏的,多涂一点,凝固后,很结实

客户是把别人修,是他自己把机器弄坏了,他自己也没法控制要不要去经常搬这个支架的,否则,一切都好解决。
谢谢关注!

网友:
好像我也有 但是更远

网友:
我有好几个这样的...我也不知道这个值多少钱呢.还是楼主说一下吧.合适..我就给你发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胶粘一下就可以了

外观搞好一般情况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