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偏色问题

楼主(2012-05-10):
一个改装液晶屏,屏幕偏色厉害,还不稳定,有横向波纹线跳动,本以为lm2576 3.3不稳定,所以换了个lm2576 .5的(没3.3的,我用通用板点过,不烧屏的,换了之后白屏,换回管子后又是老样子,用了一会后也白屏了,然后我怎么加焊都不能显示了,今天一开又有现实了,不过开机先白屏一下,请问这种事屏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我换过通用板,但都不支持这个屏,这是液晶屏,双6lvds,开机都是白屏,屏是lp171,笔记本的屏,拆下来发现屏很新,感觉改装成本很高啊。。。)我现在测LM2576S3.3 一脚12v,二脚也是12v,显示图像就是下面这样,上次偏红,这次偏蓝这屏到底是12v还是3.3v啊,不管电路板,元件上都是3.3,我换个5v么不显示的我又换了一个lm2576  5v的,开机还是偏色,量它的输出脚竟然还是10.6v,怎么会这样?
2576输出脚连接一个小三极管,小三极管一脚连接屏vcc
请问LP171WP5到底是3.3供电还是12v的啊,怎么我飞个3.3过去会显示竖线,

网友:
检查屏线看是不是没安好

网友:
看着第二张图像是屏线问题,如果不行的话你刷下驱动试一下

网友A:
你按下menu键试试  如果 那个框子没问题  就说明屏 屏线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按下menu键试试  如果 那个框子没问题  就说明屏 屏线是好的

颜色不对的,无信号也不对

网友:
我还是感觉lm2567 3.3的问题,它的输出10.6v了,但就是换了5v的 lm2567是白屏,手上也没有3.3的

网友:
我网上找到一种说法说屏供电偏高也会偏色,

网友B:
很有可能是屏挂了,山寨的屏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屏挂了,山寨的屏不好说!

屏没有山寨的吧,是lp171wp5

网友:
这种现象叫鬼影吧,是屏上的板子问题。我修过几块,有个5420的芯片换了就好。

网友:
屏线上加个抗干扰的磁环试试

网友:
  跟我前几天修的一个差不多 屏线驱动板都是好的 程序也写最后还是没修好 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vga线或者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吧,排除下。

网友:
看屏有没换过膜 ..再量屏上G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