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6 USB用不起,没有声音。

楼主(2012-05-10):
  HP CQ 326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USB全部用不起,也没有声音。以为是南桥的问题。换了个南桥现象还是一样。后来刷了个BIOS.   OK了。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刷bios好了呢,还真没有碰到过,以前只是修南桥,换线性稳压器,

网友: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bios涉及到主板的任何故障。

网友:
楼主,这么好的BIOS,怎么不共享下

网友:
你换桥的时候就没有查一下USB,供电,信号。

网友:
刷BIOS 解决这种疑难杂症!!!

网友:
楼主解释下嘛。不然这样的帖子有什么意思

网友A:
手上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同样的问题,希望楼主共享下BIOS,花了五块钱在淘宝买的,没用

网友(2012-06-13):
HP的机器很妖怪的,BIOS出错有可能无线都没法用还有其它的怪问题产生。USB无法使用有点不好解释,不过经验可以借用。

网友:
兄弟 把BIOS分享下撒 我正好要呢

网友(2012-07-27):
我也有台一样的机器,赈灾早图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同样的问题,希望楼主共享下BIOS,花了五块钱在淘宝买的,没用

晕 能开机你还花钱买?  官网上最正版免费的不下 花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