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排线坏怎么办急求

楼主(2012-05-10):
排线头有几个铜片掉了把它剪短点是否还可以用,求方法,求真相在线急求了!

网友:
可以啊    用刀片刮刮看

网友:
先看够不够长 够长剪齐在用刀片刮  万一不够长 中间间断 飞线  前面也剪齐 用刀片刮  就行了

网友:
当然可以用,,,不过这东西也很便宜,,

网友:
常用的排线是很便宜的啊

网友:
用刀片刮,然后沾上厚薄差不多的塑料片一起插入即可

同意楼主把剪下来的塑料片一起擦人即可。

网友:
看来方法不少

网友:
这是小问题了!

网友:
还可直接焊上,百试百爽!

网友(2012-06-20):
  这个  这个不需要~~来讨论吧,修东西要质量,换跟排线不就得了

网友:
估计是客户着急要楼主那又买不到所以着急了吧

网友:
直接点焊上去 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