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中安装硬件还原卡的问题

楼主(2012-05-10):
一台品牌机电脑,装有硬件还原卡。重装系统后,提示输入密码,就是不知道密码,这个密码写在硬盘中,还是CMOS中。
没用过这东东,现在如何处理才能进系统啊

网友:
联想的还是方正的  从网上搜一下   有独有的还原软件  能卸载呢

网友:
谢谢,联想的

网友:
品牌机电脑硬件还原卡装在硬盘隐藏分区中

网友:
放电试一试

网友:
放电后,提示装硬件还原卡,你不理它,30秒后进系统

网友:
放电试一下,百度上也有专门破码的软件

网友:
先拆掉硬件还原卡,再重装系统。正常后重新安装硬件还原卡,-------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把所有的方法都用上,OK了,先拆卡,再CMOS 放电,再装系统,可行了

网友:
放电就OK了

网友:
还原卡都是浮云,主办写入硬盘密码倒是很强悍的

网友:
我见过的是写在BIOS里的!!必须刷BIOS才行....不知道你那个是不是....

网友:
用DOS里面的破解还原卡密码  就可以破解!!!

网友:
电池放电

网友:
先看是什么型号的电脑,再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吧